富士G11求助:李师傅

楼主(2005-06-02):
现有一台FRN5.5G11S-4CX只带一个电机试机转3小时左右一切正常,可是安装到生产线上一小时变频器机内冒烟,开机测量模块正常.

网友A:
应该是负载侧的问题吧?

网友B:
不是,换上一台西门子的就没事了.

网友C:
如果真的机内冒烟,变频器肯定是坏了

网友B:
启动电阻冒烟了.

网友D:
“冒烟”可是一个大问题,能看出是哪里冒烟吗?

网友D:
有的变频器的充电可控硅坏了有时难找到,或其控制电路不工作又一时修不好,这时可改用一个继电器来代替可控硅(电流要适当),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可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24V或12V(散热风扇电源),继电器价格低,这样也可节省维修成本!如果继电器不能装在变频器里面,可引线后装在变频器旁边

网友E:
如果是启动电阻冒烟了,你应该看看继电器,它们应该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