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错OU3

楼主(2012-05-08):
 有1搅拌机用富士变频器控制,偶尔会报错OU3,查说明书是过电压。怀疑可能是进线电压高,或者是搅拌时产生的制动电压。但如果是进线电压高,其他2台变频器(其他设备,功率比搅拌机小)没有报错,如果是制动电压,那么同样的料,又是偶尔报错呢?

网友A(2012-07-05):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

liuming。8031

网友(2012-10-23):
仔细阅读变频器说明书过电压抑制部分参数,调整有关参数

网友B:
延长加减速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