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5-08-14):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60 30-1BF00变频器,只接了电源和电极,控制线都未接,送电后显示 F012 查资料为转子位置出错 ,原因是为连接电动机定位装置线。机器上有一个DB15接口定义如下:8-TACHO R,15-TACHO S,7-TACHO T,14-TACHO MP,4-P15(+15V),6-RLG R,13-RLG S,5RLG T,2-MASSE,11-PTC,12-PTC。不知道DB15与外部怎样连接(没有其他配件)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05-10-27):
没有你的联系方式,请与我联系:13838369365

网友B(2006-05-23):
西门子6SE60 30-1BF00变频器,送电后显示 F005是什麽故障?哪位能提供下该机的控制接线图?先谢了!

网友C(2006-06-23):
修理6se60系列变频器,Email:rongchaohui@126.com

网友C:
修理6se60系列变频器,有20台成功经验,修复率80%,有电机试验平台

升级替换6SE60系列变频器,不用更换电机。本人服务于烟草行业。

QQ:434678921 Email:rongchaohu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