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抽空又修了一台AB-1336 PLUS Ⅱ 变频器 挣点外快。

楼主(2007-11-04):
今天抽空又修了一台AB-1336 PLUS Ⅱ 变频器 挣点外快。

网友A:
哦...挣了多少???投了多少??

网友B:
楼主,你好,AB-1336该机直接面板起动拖电机调试有点问题,起动信号已下去了,但面板STOP灯任亮着,是频率没给定,还是其它参数设置有问题,请指导,谢谢

网友C:
面板stop灯亮?液晶屏的stopped字消失了么?

网友C:
液晶屏上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D:
楼主,现在是面板给运行信号,主板上的run灯亮,面板上还是显示stop,没有报警,机器没有辅助输入的接口板,j2处的3,4和17,18已经短接,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楼主能留个电话吗?我们好请教啊

网友E:
能留一个联系方式么?我现在有一台BP450的需要维修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小够在 2007-11-5 12:04:00 发表的内容:
  能留一个联系方式么?我现在有一台BP450的需要维修

--------------------------------------------------------------------------------------------
可以啊!1373092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