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故障

楼主(2005-12-07):
…6SE70等系列变频器常见故障本人遇到的大盖有这么几种:

闭环控制
F015,F053,基本是速度反馈有问题,如编码器松了
F011,屏蔽上述两个故障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故障,有时这个故障复不了位,这一般由于功率检测部分有问题
F021电流热时间常数设的短,或大转矩时间太长
F029电源或电机某项对地或有问题,一般由于检测部分有问题
008 是一种封所状态,及禁止运行,有可能有紧急停车信号,如控制字1的2,3位;或运行信号未断,报故障了直接复位,
。P830能屏蔽故障号,。。。
以上是本人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让我们共同提高,增长经验!

                    谢谢!

网友A:
太笼统了吧

楼主(2007-01-03):
是有点,请哪位大峡补充点
楼下的,先谢谢了

网友B(2007-10-16):
唐山味儿不浓:
    出现F011,这时故障复不了位,那怎么办了。可不可以把该信息屏蔽掉了。

网友C:
若一上电就出现F011则是功率检测部分有问题,你可以测量一下有没有DC15V就知道了!你只要仔细去查你一定有收获!

网友D:
一非,你说的DC15V在哪里检查??

网友E:
7815的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