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28维修小结兼答谢钱智彬先生

楼主(2005-03-22):
钱先生: 你好,前日与你所讨论的6RA7028故障,经过维修已经排除了故障,先将维修过程小结如下,供你参考并顺致谢意。 1、故障现象: A、不送主回路电源和磁场回路电源,仅投入AC 220V控制电源。装置报F067故障。 B、停控制电源后再送,装置报F040故障,测量X6/X7端子,电压为1.67V。断开热电偶,端子电压仍未改变。 C、屏蔽掉F067故障,送主回路电源和磁场回路电源,装置报主回路电压报警和磁场回路电压报警。调系统参数表,r15、r16检测不到主回路和磁场电压。 2、维修过程: A、由于在不外接热电偶的情况下,X6、X7端子电压为1.67V,故而可以排除热电偶损坏的可能性。可以判断为检测电压有问题,结合r15、r16检测不到电源电压,可以判断装置检测单元有问题。 B、通过对驱动/放大板、磁场驱动板、可控硅及CUD1板的连接进行检查,发现上述检测是由驱动/放大板经X101接口与CUD1板相连。 C、通过对CUD1板电路的分析和测绘,我们发现6RA70的电压检测和外接热电偶信号检测是通过板上一块OPA4234(或TL1114S14)运放采样后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该运放与外部电路直接相连无隔离。 D、由于多路信号均无法检测到,我们判断该运放可能已经损坏,由于手头没有现成的同型号运放,我们在测定出该运放的引脚关系后,用TL084运放代换。更换后,装置送控制电源,测量X6/X7端子电压为7.85V。F067故障消失,r14显示17.5c。 E、送主回路和磁场回路电源,装置均能正确检测到电压。装置具备开车条件。带电机优化参数后,系统空载运行正常。 小结: 6RA70装置的电源检测等由于与主回路直接相连,无隔离。在输入电源谐波较重,尤其是高次谐波较重的情况下,极易损坏检测回路的运放。因此对冶金、化工等厂矿,在大量采用可控硅直流调速和交流变频调速的场合,由于电源中谐波较重,在使用上述装置时一定要处理好抗谐波干扰的措施。 另外采用TL084运放进行代换,在装置检测精度方面与原用运放差异不大,在运算速度方面低于OPA4234。因此代换其他OPA4234(TL1114S14)运放时,一定要分析清楚其作用,不可盲目换用。

网友A:
故障解除了就好了,工控领域里面碰到紧急维修的事情压力的确很大。很希望所有工控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大家一起提高:)

网友B:
请教: cud1板上,负责对基本操作面板进行处理的是哪一个芯片?

网友C: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最近以修过一台直流调速器,我现在以把维修经过和一些现在还没有想通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我修的是一台江苏产的直流调速器,型号是KZC3—CG,55KW-110KW因为我是一个新手,所以具体的功率还不知道,(我还是第一次修直流调速器,以是第一次接触直流调速器)跟具现场电机大小来看(电机铭牌以看不清楚了)因该是60KW的,因为受潮从三相主电源和可控硅AM。BM输出端接到的一块板烧坏,(不知道该板是不是保护板,该板只有这五条线进线,没有出线,分别是U,V,W,AM,BM),炸了一只模块,型号是CTT181GK16的,在市场上我没有买到,听我一个前辈说用两个螺丝孔固定的两个单元的可控硅最大电流一般都是160安的,他从来没有用到过180安的,所以我没有买到180安,就用三只日三三社的160安1600伏的代用,在装机时不小心把U 相的触发信号和V相焊反了,一通电电机就转,而且负载过重报警灯此时亮了,调速电位器没有反应,后来我把触发信号换回来后通电一切正常,此时转速还没调到最快,但我看电流表上的电流以有145安,该电流是指的总电流输出145安还是单相可控硅上的电流为145安??请问一下我用的可控硅160安是不是功率还不够大,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后就会烧掉,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我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D:
初学者小王: 你好,从你的叙述上来看,烧毁的板子应该是负责同步电源检测的,如果上面有功率较大的电阻和电容,这板子上还集成有阻容吸收电路。当你把脉冲信号线焊反以后,由于可控硅直流调速装置是相控型调速系统,当主回路相序与触发脉冲相许不同相时,可控硅会出现误触发,导致直流回路有电压输出,此时你用示波器观察直流输出会发现输出波形是不连续的,当然你在调节给定电位器也不会起作用了。 直流功率的计算你可以按来列公式: 对于阻性负载:p=2.34UICOSa (0<a<60) p=2.34UI[1+COS(60+a)] (60<a<120) 对于感性负载:p=2.34UICOSa 其中:U为变压器二次相电压有效值 I为直流侧负载电流 a为可控硅触发移相角(在自然换相点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