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02-09-25):
有一台ct公司cd3000变频器50hz输出电压260v,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IGBT用指针表会不会把他量坏呀,如何测量他的好坏。 BSM25GB120DM(西门子的模块)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万用表测量值不是真实值!

网友A:
IGBT模块用指针表会不会把他量坏呀,如何测量他的好坏。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万用表测量值不是真实值! 那如何测量和判断 IGBT的好坏呀?

楼主:
使用的是指针万能表。

网友A:
IGBT模块用指针表会不会把他量坏呀,如何测量他的好坏。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高频!万用表测量值不是真实值! 不用万用表测量, 那如何测量和判断IGBT的好坏呀?

网友C:
可用万用表测量,注意的是测量值要乘一个系数(根据不同的波形)该系数于频率,波形有关。当然用示波器测量更准。

网友D(2012-04-25):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电源维修以及其他工控产品维修等。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QQ:87404871

实力雄厚、维修快捷、收费透明。

网友E:
客户那儿电源的变压器容量是多大的?我个人建议装一个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