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10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4-12-31):
问题描述: TD2100-4T0150S用于一拖二锅炉定压补水系统,供水模式为“先启先停”时:报 E010故障,检查现场设备正常,接线无误,故障电压729V,明显有发电情况,观察 发现减泵时变频电机反转(下限频率为0时),甩开电机用相序表检测,减泵时任 在反转,下限频率改为5~25Hz(不为零就行)正常,改为“先启后停”也正常。 请给与合理解释 wangbaotian@yantron.com wwf_1971@sina.com

网友A:
难道同仁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否没装隔离伐?

网友A:
逆止阀完好,排除损坏因素。

网友:
换一只弹簧式止回阀试试。

网友A:
to:rolan 阀门完好,没有问题。

网友:
两台泵之间有用单向阀隔离了吗?两个单向阀中的一个是否关严? 先启先停的的过压,还是后启的过压? 如果阀好,那么以下参数与这有关。 1。起动力矩提升设太高。2,加速时间太短。3,闭环时PID参数还得细调,由其要和前面的两个参数,还有起动力矩往小里设一下。 造成以上的原因,就是先起的那台因管内压力低不会出现过压,但后起动的因先起的在工频上运行,后起动的电机会因水锤效应 而瞬间处于发电状态。这种情况输油泵(装车)最常见,一般是阀门少的供油供水管路较常见。一般楼房和水场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参数上下功夫,实在不行切换的时机重新把握一下,最后在考率加制动电阻。 希望能帮上你的忙。解决问题后不要忘了回贴。

网友A:
to:zhengzheng 首先谢谢你的热心支持,你所说的上述情况都合适,不会有问题,如有,“先启后停”咋没问题,下限频率改为5Hz(不为零就行)也没问题,且甩开电机用相序表检测,减泵时任在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