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G11UD参数修改(

楼主(2005-02-27):
我处有两台东莞产富士电梯,选用富士5000G11UD变频器。因移地迁装后层楼高度不同,运行不理想。想调整变频器参数,因其设有密码,无法进入。求助各位指点,有何方法可进入参数设置。

网友A:
如果电梯厂家不告诉你则是比较麻烦,变频器厂家才能解决。

网友:
求购:富士5000G5抄作面板

网友B:
这种情况只能找厂家

网友C(2008-07-17):
nima de pi hua

网友(2008-08-17):
估计密码可能是 faf0 我用的和你的型号一样

网友(2009-06-01):
估计密码可能是1我用的和你的型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