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400的励磁板维修求助

楼主(2007-03-05):
请教各高手:
 一台ABB DCS400 ,30KW直流电机调速器,一块励磁板型号SDCS-FIS-3A上的贴片14脚集成电路烧坏,由于已烧成上面的型号无法看清,所以请教哪位高手知道该型号,请赐教!!!

网友A:
拍一张照片贴上来,可以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B:
ABB的DCS400的通病,我可以告诉你,UC3844,不过换了还会烧.有需要可以一起研究.

楼主:
芯片级维修, 董永:两位兄弟能给个联系电话或E-mail,qq,谢谢董永的告知,但是你说换上还会烧,哪是什么问题了?请赐教!!

网友A:
联系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faq.asp

网友B:
广州董生13902272318

网友C:
请问励磁板上3120 5,8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D(2008-08-07):
电源板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