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丰维修

楼主(2005-11-07):
近日维修惠丰22KW变频,可是奇怪的是参数只到F53.我想出厂设置.可是找不到参数F99,好奇怪.如果有谁能告诉我,那就太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是烟台的惠丰变频器吗

网友B:
我已经在李老师主持那个论坛给你回了啊,你那台变频器控制面板是不是9键的啊?它只有53个码和99码的不是一个系列的。出厂设置就是F53!

楼主:
to:duzt
谢谢.它是9键的.
请问.我这个机器的参数你有吗??比如手动调频率怎么设置.

网友B:
我现在在宿舍上网,说明书办公室有。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手动调频的话,可以。F47=控制方式(0:键盘 1:端子) F44=方向选择(0:正转   1:反转    2:正反转)   你可以把F47=1 F44=2就可以用键盘上的方向键加运行键控制。你恢复出厂值就可以啊!

楼主:
谢谢.谢谢.够用了.
万分感谢.有空来玩,我在浙江慈溪的

网友C:
1我也在维修一台惠丰的变频器,型号很老了,0.75KW的.G70-R75的.
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惠丰的机子那么奇怪呢.我看到的上升频率不是1到60HZ而是1到1656HZ的升.怎么一直升那么高,怎么回事.我一按启动就一直到一千多.哎真是的.
2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不装模块给变频器通电,频率可以启动.也没有任何的报警.驱动电压是15.4V左右.我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证明我的板子已经修好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装模块吗.但是我一装模块上电正常,就是在关机无显示的那一瞬间,显示OC.拆掉模块就不会有OC出现.怎么回事?还请赐教!

网友B:
你测驱动15。4伏这个电压可以,还有就是你测量驱动波形没有啊?如果只有这个电压还不能说明板子修好了。只能说有可能你这块板子现在没有问题了!至于在掉电的时候显示OC,是不是就显示一下啊?再上电就又是好的,再掉电的一瞬间又显示OC?它就这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如果你能保证变频器驱动正常,你就可以大胆上电了。至于你说的频率的问题,你能确定面板没有问题吗?如果是好的,那就有可能是和面板通讯的集成块有问题。前提是上限频率是50HZ!你再仔细检测一下,怎么我们的机器不好修吗?我感觉我们的机器是我接触的最简单的啊!

楼主:
谢谢duzt的回复,

网友D:
to:dust 我是杭州搞维修的,也经常有你们惠丰的变频送来我们维修,你有惠丰各系列的说明书吗?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份.
大家共谋发展哦.
qq23599188 mail:hpx218@163.com
谢谢拉,公司要搬家,地址就先不说了.

网友D:
to:方岗富,你有吗? 能不能发一两份给我?

楼主:
TO .黄平
我有一份最新的复印的注塑专用参数表.可以给你.不过.不是电子试的.

网友E:
俺忘了,呵呵,邮箱:dqdl888@163.com

网友E:
能不能给俺一份啊!!!谢谢

网友F:
惠丰的网站提供说明书下载,杭州萧山变频专业维修13064750345张慧

网友D:
to:hbb001 惠丰的网站提供说明书下载? 好象就一个可以下把!太少了.55
to:方岗富 等我们搬家结束吧,到时候和你联系.

网友G(2006-01-10):
是否在显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