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VG5求修

楼主(2005-08-12):
我有一台VG5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为ER2,经别人判定无法修,请问还有高手指点一下,或有修过这种类型的可以联系本人

网友A:
是通信故障,如果更换面板无效的话,一般为主板坏,基本无法修复除非是线路板短线或者是几个小电容坏外,但这种概率很小,我碰到的基本是死翘翘的,这种主板我有,需要和我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B:
cpu换了,马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