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0d直流控制器

楼主(2005-01-23):
小弟工厂有一台6500d直流控制器驱动一台直流马达。但隔一段时间总会自停。液晶显示失磁故障。把控制电源关掉重开又可以恢复。总查不到故障。希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是弱磁时电流超过极限值故障,你在哪?有需要请电020-87341303董生

网友B:
可能是励磁电路有故障

网友C:
哦 可以联系下

网友D(2005-02-22):
首先:能运行说明,主电路正常, 运行一段时间停止,说明控制部分给了停止信号才会停止。 建议你看看驱动液晶显示给定信号部分? 调整励磁稳定的电路,建议在匀速运行时测试一下励磁电流,电压。

网友C:
看下参数是否合适? 励磁摸块是否损坏?

网友E:
如果励磁没有问题的话,我想问题在电流检测部分,可以试一下更换检出部分。

网友F(2009-05-13):
 我厂有台裕力单瓦机,(做纸板的)主机一起动直流控制器,(型号台湾东元6500D)就显示故障ALARM.FIELD  FAILED,不知那位师傅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