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欧陆变频器高手请进来

楼主(2005-11-17):
变频器型号:EUROTHERM DRIVES 605C   故障代号:LINK OVERVOLTS
故障现象:设定70%的频率以下时启动正常,当把频率升到80%以上时,变频器就报警。
此变频器是纺织专用的,设有防叠功能,工作时,你设定的频率为80%的话,它会自动升降频率10%,即升到80%后就往下降到70%,然后又上升至80%。变频器更换过,故障依旧,电机4kw测量三相电阻正常。电机负载用手转动感觉很轻。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内行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问题。

网友B:
看看上限参数是不是设小了 ,范围大一点看看

网友C:
谢谢二位的建议。参数不会有问题、上限参数也对,因为更换过的变频器是从好的机器上拆过来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