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问题

楼主(2006-01-03):
大家好,我这边有一台mm440的变频器老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F0022故障,我检查了电机是好的,不知道是哪的毛病了,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是F022 吧, 你测量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的各脚的电压是多少,

变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写出来。帮你分析以下,

是那个脚出了 问题。

网友B:
手册上说:
1. 直流回路过流\短路
2. 制动斩波器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板插入不正确

网友C:
书上还说:
5、请与厂家联系。

网友D:
应该是西门子的老问题

网友E:
变频器坏了,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