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VR G7S变频器

楼主(2005-07-03):
求助: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富士变频器G7S设置的05 06 07 分别是啥意思。应该设为啥值。我的电机是普通启动方式 。能给我发说明书最好。邮箱是jiangaiwangfei@tom.com

网友A:
5:额定电压 6:加速时间 7:减速时间 G系列的面板应该是中文的啊

楼主:
谢谢,寒冰老师能否赐教

楼主:
谢谢,我没有说明书。寒冰老师能否赐教,能否给我说明书

网友B:
4:自动 5: 手动 6:微调 7:自动加减速 8:加速时间1 9:减速时间1 11:最高频率 12:面版频率

网友A:
王震:你好!我没有G系列的中文电子板的,有文本的。E有电子版的,可能有点不一样

楼主:
寒冰老师:你好,文本和E电子版的都行,我的邮箱是jiangaiwangfei@tom.com

楼主:
寒-冰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刚开变频器时,加速非常慢,把06修改后加速开始加快,但是,断电源后,再上电时,必须再修改06参数,先改快,变频器正常后还要改得慢一点,要不就太快。不知啥原因。能否赐教,一般04.05.06.07.的参数应分别为几,在就是你的QQ号能发到我邮箱吗? 谢

网友A:
我已给你发邮件了

楼主:
邮件已收到

网友C:
我的富士变频器frn7.5p9s-4ce输出不正常,u1200v v1200v w200-300v请教高手是电源板还是逆变模块坏了?如何判定?

网友D: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网友E(2006-03-30):
寒老师,您好!
我也要急需FVR G7S的说明书,望能给我!我的邮箱:lqs163@tom.com。
另烦问一下,我公司的FVR022G7S变频器出现ERR3报警,是什么原因呀?急!!
谢了!

网友F:
是主扳有问题

网友G:
本人已将富士FVR-G7S变频器资料上传至自助资料库。估计明天就会可以下载。如需富士的其它资料请联系010-62121601,13701089630蔡忠诚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6/3/31/FVRG7S.pdf

网友H:
我这也有一台富士FVR-G7S的,今天一上电,无显示,也无输出,电源390V输入的,问请我应该怎么来检测啊?谢谢

网友G: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I:
冲电电阻好吗?开关电源坏

网友H:
   开关电源块,就是三相输入后,到一块黑黑的块,是那一块吗,还是哪一块呀,输入的指示灯倒有亮的

网友H:
  大家好!
我这还一台也是富士的变频器,看不到型号,放了很久,我今天一上电,"啪"的一声,断电器也跳闸了,大电容有点温手的感觉,请问,我应该如何处理啊??感谢!!

网友I:
先查PN之间有540V电压吗?开关电源板在驱动板上

网友J:
请注意电源板上高出来的一块小板子。上面有16666,它管开关起枕和各种检测。

网友H(2006-04-29):
 开关电源块,就是三相输入后,到一块黑黑的块,是那一块吗,好象是封装着的啊,怎么拆啊

网友K:
求助!本人最近修一台VFD-B台达3.7KW变频器 启动后10HZ测得U-V U-W V-W 交流电压超过600V P-U P-V P-W直流测的好象正常250V左右 带电极报过流 参数初始化后问题依然存在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2008-11-21):
哪位老师有FVRG7S的手册啊

网友L(2010-06-23):
我这有一台FVRG7S,14KW的变频器,上电LED显示正常,但LCD显示不正常看不清,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