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1

楼主(2005-12-07):
    哪位遇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
还是那台富士G9变频器,上电后面板风机无反应变压器“吱吱”响,但是用热风机
吹一下电源板和主板之间的插头后,一切友变的正常。
    是不是这个位置附近有热敏元件?

网友A:
22U/35V电容换了吗?

网友B:
不奇怪,可能是接插件有氧化现象

楼主:
插件我也打磨过了。

网友C:
那旁边不是还有一个电容吗,也换掉试试.

楼主:
这是一台7.5kw的,旁边没有电容。

网友D:
你确认已经打磨好了,应该是接头氧化的问题

网友E:
换错电容了

网友B:
毛了,全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