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变频器缺相

楼主(2005-12-02):
现在手上一台富士G97.5kw的变频器,运行V相缺相。经测量逆变模块正常,更换V相光耦
仍然缺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更换所有光耦。

网友B:
驱动回路电阻烧坏。重点查20欧的电阻

网友C:
测量模块V相是否还能触发.

网友D:
变频的驱动电阻和电容还有看CPU的信号线

网友E:
机器弄好没有?G9缺相,一般是光偶坏,13056660695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