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讨论变频器后备电源问题

楼主(2005-06-21):
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个变频器后备电源方案,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有一台22kw变频器拖动22kw电机,由于该设备要求在市电掉电后,不能停止运行,所以要加一个后备电源。我的方案是:在变频器的直流端并接蓄电池组,中间加一单向二极管,当电网掉电后蓄电池通过二极管导通继续给变频器逆变单元供电,保证设备继续正常运行。同时,在电网正常时,有一充电器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A:
行,变频器坏了怎么办!?成本很大,只充电器价格就不非。

网友A:
qq:30552621 大仙

网友B:
能行吗?有没试过呀?如果行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22kw电机,蓄电池组多少?????

网友D(2006-01-10):
我在电厂见过有这么用的

网友E:
还用讨论吗?
大连国彪应急电源公司,早就有这样的产品,年销售额,几个亿了。

网友F:
这实际上就是当今市场上的EPS应急电源装置。

网友G:
我想搞个柴油发电机,成本会不会低一些!

网友F:
使用柴油发电机,肯定成本会低一些,但也会带来消防、环保等问题。

网友H:
方法可行..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不如去买个现成单机动力型EPS.
好用方便..
 联系方式: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I:
我在37KW的塑料挤出机上做过类似的  不过不是你说的方法
我当时的情况是:市电断电后,把发电机的电切到变频器的输入端(一般市停电的时间会事先高知的)   变频器上设个断电再启动功能就可以了    不过你调的时候要注意啊 调不好可能会 瞬间电流超大 或达不到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