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变频器报Err4

楼主(2005-05-16):
现在手头上有一台富士G9-55KW变频器,是用户送来维修的,说是老是报Err4。结果经过检查带载,并无问题,但是拿到用户处,上电就显示Err4。请各位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A:
选件卡使用时出错,保护动作。通信异常。

楼主:
to:whzcj选件卡是那一部分?

网友B:
有可能是整流桥有一相不好,小负载没关系,到了额定负载不行

网友A:
卡是变频器另外选件,通讯、编码器、是不是闲环控制?

网友C:
看变频器参数设置的状态去控制,这样一般能看见故障吧

楼主:
不是闭环控制,他的控制方式很简单:面板起停,面板调速.

网友A:
如果是这样起停调速,把参数回到出厂值也就是初始化,试一下,如果不行换一下CPU板。

网友D:
查接件接触不良,到现场可能存在震动,更换CPU板到主板的接口查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