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变频求助

楼主(2005-10-08):
各位大侠:一台明电变频器上电报IO-3,说明书解释为"电流检测器故障",谁知道电流检测器的位置?

网友A:
多数都是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可以打开看看是否接触不好或者烧坏了。

楼主:
TO:xiaolifeidao 现在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我把主板换到新的变频器上时,上电还是报。

网友B:
是不是功率不对呢?

网友B:
c4741换一下

网友C(2006-01-10):
检查霍尔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如不是零,即可认为它坏了。

网友(2009-02-03):
请问如果是功率不对如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