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110kw求助

楼主(2005-07-27):
各位大侠: 一台FRN110G9S变频器,上电就报ER1,后来停电重新插接所有插接件,送电故障依然 存在,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EEPROM写入出错,把它换掉,但是设定的机种代码也在里边,最好找一个好的复制过去!QQ:450580650

楼主:
谁有旧的主板也行

网友B:
是否使用了控制电源辅助输入端子?如果用了,恢复出厂值试一试。不行就修吧。

楼主:
to:as500 没用辅助电源端子,回复出厂值也不行。要修主板吗?

网友B:
那应该是主板坏了,修吧。

网友C:
大家好,我这里有两台富士G9变频器,5.5KW,全新,包装说明书都有。买来一年半时间,原来打算工程上用的,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一直没用,已过保质期,现在低价出售,2500元/台。有意向的朋友请联系,不诚无扰。我在武汉,在武汉有朋友的同志可先看货再购买。 13098806524 jtx1688@163.com

网友D:
跟我联系,我有旧的,99年产,看上去挺新的

网友E:
我估计是CPU板上横着的两块存储片坏了,要能找到旧的存储片换估计能行,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更换主板,我有现货,全新有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