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1-11):
各位大侠帮忙:一台富士G9S132KW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频率自动慢慢降到0,然后自己又慢慢升到设定的频率,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检查控制线,开关电源!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一是一种正常现象,变频器带负载运行中,如突然遇到暂时性负载增加,变频器运行的频率会自动下降,可能会变成0,当负载减小后,变频器运行频率又回到正常值。日本东芝变频器有此功能,富士变频器也应该有。 第二种可能是用外输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当外部输入线或端子有接触不良时会产生次情况。

网友C:
电源或者直流母线电压太低.

网友D:
您在开机时测量输入电压是否过低,我遇到过很多您说的这种情况大多是电压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