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报FUS

楼主(2006-01-09):
富士G9变频器上电报FUS,可以复位是什么原因?(7.5KW)

网友A:
是直流回路熔断丝故障,更换新的熔断丝试试?

网友A:
或者看看上电阻和整流模块及霍尔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富士G9-7.5KW变频器没有快熔,估计是主板误报警。

楼主:
李工:主板误报警怎么处理?

网友C:
李工说得对。如果PPCB的CN1的17与19相连的话。就查主板吧

网友B:
通常是IC1坏,参数初始化试,15KW的FUS报警信号是从CN1的的15孔直接送到IC1的47脚。

网友C:
李工,应该是CN1的17孔。19,20,21,22为5G.

网友B:
不好意思,数错了,谢谢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