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RT CIRC

楼主(2005-09-06):
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但是一起动就报SHORT CIRC,是何原因?未接任何负载。

网友A:
一般不会是模块坏,但也不排除,很可能是驱动坏

网友B:
极有可能逆变模块坏!我修过同样现象!

网友C:
检测你的功率模块的电阻, 如果坏了 可能连带故障NINT和NGDR

网友D:
你说的故障我修过很多的。。模块不坏的话是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可以一起讨论。13857355446

网友E:
请问修复过NINT=46c板报PPcc link故障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