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变频器电源

楼主(2005-12-06):
    大家好!G9缺相解决了,但是好像电源还有点问题。
有时上电后,面板没有显示,风机不转,电源板上的变压器
有“吱吱”的叫声。这时哪里的原因?

网友A:
更换开关小电容22U/35V。

网友B:
可能你的风扇坏了,先将风扇拔掉试试,小电容,光耦的损坏与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损坏关系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