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急救!ABB变频器之奇怪现象

楼主(2005-09-02):
一台ACS500柜式变频器,上电后只有电源板上一只红灯和一只绿灯交替闪烁,其他部分没有 任何反应,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控制板有问题,笔者曾经遇到过这种现象,是故障灯在亮.还一块板就好了.

楼主:
to:激情 在整流模块上面有一块阻容吸收的板子,但是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B:
不管什么问题,先检查主回路:交流电源、DC直流等是否正常,再检查控制回路直流电源+24V及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正常,才能断定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