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00变频器

楼主(2005-08-18):
哪位知道ACS500变频器的逆变模块控制极两个端子上,连接的器件是什么东东(和一电阻并联)? 上面文字为:1.5K E18 CA 9536 急盼!!!

网友A:
应该是双相吸收二极管吧。 用两只15伏左右的稳压二极管负负相连可代替。

楼主:
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行吗?

网友A:
可以啊。 稳压 值一定大于15伏,低于1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