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维修实例大全

楼主(2006-08-01):
三菱 PLC 维修实例
型号: 三菱 PLC
检修: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估计只是电源烧坏比较容易修,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正台机,通电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也亮,基本正常,最后给欧工用电脑测试证实一切正常。 http://www.260g.com

三菱伺服放大器维修实例
型号: MR-SA502

检修: 首先打开机盖查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然后将伺服放大器的 U · V · W 分别对应连接, R · S · T 须由三相 380V 降压为三相 220V 连接,将 G1 、 G2 编码器插座分别与伺服马达对应连接。检查无误后通电,依说明明书测试试机,当 SW5 ①拨至开时,听到继电器吸合马上又断开,报警显示 AL32 ,查说明书为过流报警。因有多台此型号三菱伺服放大器,为求快稳,将故障机的两块线板 RF08C · RF81 分别装回正常机上试机,一切正常。证明是底座有故障,再检修底座;用万用表测整流桥,正常,断开输出模块的连接。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个模块的输出端与电流负端击穿。在另一台同型号的三菱伺服放大器上拆一个好的模块装回维修机上,连接好后再检查一次接线是否有错,最后通电试机,伺服马达运转正常再试正转、反转、快与慢全部 OK ,至此,此机故障已排除。

SIEMENS 6SE3114 维修实例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反应,测 560V 直流电源正常,开关电源无输出。
检查思路:
         该机采用 UC3844 作 PWM 调制,驱动大功率开关场效应管输出,查其退耦电容 C56 有轻微漏电,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由于 C56 的漏电把 UC3844 的工作电源其中一部份旁路掉,并且供电限流电阻值较大( 1M ) UC3844 无法达到启动阀值而误检测作欠压而不开机。http://www.260g.com

普传 5.5KW
故障现象: 接通电源无任何已通电迹象。
故障检修: 此故障可能为 CPU 本身的电源故障。
打开机盖发现整流与输出的一体化大功率模块有裂开现象,细查此为人为造成,并无烧焦痕迹,但内部多处连线均已撬断损坏,无法再用。重新换上一块 MUBW15-12A7 后通电,显示出现 EPERR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故障,应属于内存问题,更换 AT89C56 后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西门子变频器电源冷机时要等几钟才启动,热机时可即启动。

检查分析:

此电源用 UC3842 控制,能启动说明元器件没坏,但很可能性能下降,经测量 UC3842 电源端电解电容容量变少,换上新的电解电容反复试机正常。http://www.260g.com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欧陆 590 直流调速器不能调速。

检查分析:

经检查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2V 左右, -10V 电压基准电源为 -7V 左右,查看有一 IC 发热很大,更换后 -10V 电源正常,但 +10V 电源为 +13V ,再测量此 IC 附近有 2 个贴片电阻烧断,更换后± 10 电源正常,接上马达试机调速运行正常。

东元伺服控制器维修两例
故障现象:

东元伺服控制器主控板冷机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元显示,但指示灯亮全亮。

检查分析:

通常冷机正常而热机不正常说明元器件基本正常,但不些器件性能下降所至,最大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令 5V 电源不稳,经查看此机器的出厂日期超过十年,超过十年的电解电容很易失效,换上所有全新的电解电容后反复试机正常。 http://www.260g.com

故障:东元伺服控制器显示“ AL-15 ”报警,起动无输出。

分析:查资料“ AL-15 ”为过电流(软件)报警,经检查两个电流互感器均正常,试着屏闭智能模块报警输出端亦无效,触发模块能正常导通截止,后找来另一块主板换上,通电显示不正常,起动输出一个方向不稳,另一方向抖动,再检查模块其中一路输入端对电源正端阻值比其它输入端少很多,对应光耦不正常 ,经检查,确认光耦有问题,更换光耦后正常。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故障现象:

伦茨伺服控制器显示过流 .

检查分析:

通常引起过流有真过流和假过流,真过流的原因有 IGBT 坏而形成三相输出与直流母线短路造成过流。第二种情况是三相输出间相间短路而造成过流。第三种情况是触发电路不正常而造成输出不平衡而造成过电流。假过电流的原因有电流互感器坏造成检测错误,有些电路光电耦合器坏引起检测信号不能传递也会显示过流。 http://www.260g.com

经测量 IGBT 坏,驱动电路的稳压保护二极管已烧坏,换好的元件带负载试机运行正常。

6SE70 西门子过电流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通电流后显示正常,但如果启动,显示 F026 (过电流保护)。

故障分析与维修:

查变频器使用手册,可知显示为过电流或变频器对地漏电,逐个检查主回路中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 IGBT 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问题,最后怀疑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还是原来过电流故障,证明原来的电流传感器是好的,给三个电流传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 15 伏也正常,问题也只能是电流检测放大处理哪一部分了,重新检查运放 LM084 放大部分,发现有一个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部没发现有坏的元件,更换 LM084 后变频器恢复正常工作。http://www.260g.com

420 、 430 系列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心得
故障现象

R 、 S 、 T 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 420 系列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下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并存螺丝位上好,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正向电压为 4.7 伏,负向电压为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主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http://www.260g.com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一保白炽灯泡,这样就可以加大电容了,通电有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市制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就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

LG 变频器的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显示,但不能运行。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变频器外表看没发现有烧坏元件,通电后一切正常没报警,用外部端子控制,使用电位器调速,没有反应。后改为面板控制,频率也改为面板调整,机器运行正常。怀疑外部控制端子线路有问题,首先检查控制端子回路,发现光耦控制运行的端子失去作用,拍动机器又能运行,不过工作不稳定,给人一种接触不良的感觉,停机后逐根线检查测量,发现端子 CM 到光耦的一个 2K 电阻有虚焊,处理后变频器工作恢复正常。

安川变频器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面板显示正常,可以启动,但输出电机振动很大,接着出现过电流停机。

故障分析与维修:

从故障分板,该变频器可以判定是因为输出缺相才引起的电机振动,拆下机子测量 6 个触发电压正常,证明各路电源是好的, IGBT 也没问题,不过开机后测量发现有两路没有信号到 IGBT ,触发端电压一直保持在负 9.5 伏,着这一回路查出两个光耦已烧坏,更新后,机子回复正常运行。 http://www.260g.com

西门子 6SE70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变频器有时工作正常,有时停机报警,显示故障 F023 代码。

故障分析与维修:

说明书中所说故障是超过逆变器极限温度报警。按书中所说检查变频器周围温度不高,风扇运转很正常,也没有过载现象。于是怀疑温度传感器有问题,拆下温度传感器,用万用表测两端的压降,两个方向都是 0.86 伏左右正常,是热电耦形的,为了证明传感器好坏,把它装上另外一台机子上结果正常,这样问题肯定在信号处理回路中,详细检查所关联的回路,所有贴片电阻 R 1 , R 2 , R 3 阻值都正常,从另外一台机上换过来一块 CPU 板试机,没发现问题,没办法只好把图中的小瓷片电容 C1 换掉,结果通电显示正常,原来是小瓷片电容 C1 漏电才到起的过热保护。http://www.260g.com

590 系列维修
故障现象:

校验和报警

故障分析 :此机之前维修员有更换过 PLD 及 E 2 PROM ,顾客送修时是“过流报警”,因此开机后报警“校验和矢败”问题可能是维修中产生的新问题。

“校验和”顾名思义是用户程序所有校验位之和,它与 E 2 PROM 中存储的系统默认值应一致,否则会产生校验和报警。因为在检验和报警界面可以按“ ESC ”键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因此想到初始化的问题,初始化后保存正常故障消失

MSDA083A1A 交流伺服控制器维修
故障现象:

正常启动后显示代码“ 14 ”报警。

故障分析 : 由此伺服控制器说明 B 得知代码“ 14 ”为驱动器过流报警。通常过流报警故障首先确认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若是真过流又可分为是驱动器自身过流还是马达局部短路引起。用摇表万用表测马达线圈绝缘,电感量及内阻方法已确认马达正常。断电断开马达与驱动器连接,测量驱动器 UVW 输出互为零电阻即短路。初初认为是输出 IGBT 七单元模块损坏造成输出短路,但是霍尔电流检测是在 IGBT 模块 UVW 的后面的,即使短路,短路电流也不会流经霍尔检测器件又怎么会过流报警?经过跟踪线路发现、 IGBT 模块后面有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将 UVW 短路。该继电器起动态制动作用,使能后能吸合,到此,排除这一继电器造成驱动器输出过流的方法只有将这一继电器拆去,后通电启动正常。为证实特折开继电器亮发现有一触点烧坏,继电器虽能及时吸合但常闭触点不能及时分离而造成上述故障。 http://www.260g.com

欧陆 590 维修一例
故障现象:

LCD 黑屏(但底板电源正常面板的正常指示灯及运行指示灯闪)

故障分析 : 造成 LCD 黑屏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电源供给 5V 不正常;二是程序初始化未能正常执行。最初用示波器观测单片机 80C196KC 晶振输入波形基本正常但有间歇性振荡幅度突降现象(间歇性周期约为 5MS )单片机 I/O 输出数据也为间歇性中断输出(无数据状态且频率一致) 因 此故障电路指向 5V 电源及单片机的复位端信号正常与否?结果表示:复位端正常启动应为 H 电平而现为一脉冲,显然是这一脉冲导致 I/O 输出数据间歇性中断。 +5V 电源也有间歇性突降至 4V 现象,造成 +5V 电源突降 4V 的可能,明显是电路中有元件受损跟随于这一间歇频率瞬时短路现象,从而造成单片和复位不成功,为此特意取消单片机电源监控复位保护信号 MAX825 芯片启动电源,短路故障( ULN2003 发烫)出现,换上新的 ULN2003 启通电正常。

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的维修
故障现象:

电源不正常工作,无显示。

故障分析 : 此开关电源采用脉宽调节税制集成电路 UC2844 来控制,首先将电源板取出与 IGBT 分离以避免因电源故障造成 IGBT 损坏,找到电源板输入 560VDC 正负极通电,测量 UC2844 的脉冲输出端有断续脉冲, UC2844 的电源端 11 , 12 脚有( 80 → 10 )锯齿波。因此可以判断 UC2844 是好的,是 UC2844 的供电不正常。 UC2844 启振后补充供电是靠变压器有一组电压反馈以维持 UC2844 正常持续脉冲输出。测量开关管集成电极有一与脉冲与驱动脉冲互为反相,证明明开关管是好的。因此故障原因有可能是次级负载短路或是反馈绕组至 UC2844 电源端一路不正常,检查负载后发现有一整流管烧坏至短路。更换后通电正常。http://www.260g.com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
故障现象:

电源正常, LED 无显示

故障分析 : 首先 CPU 是否有正常工作 ? 用示波器观察,看时钟频率且数据线有脉冲信号,证明 CPU 基本正常 , 而至 LED 数码管扫描信号 A 点应为脉冲而现在却为 L 电平,如下图。

结果更换 EPROM 后, A 点有脉冲 LED 显示正常。

Indramat 伺服 维修实例
型号: Indramat 伺服

检修: 连接好马达线、编码器、电源线及控制端子、通电试机,此机故障为有时报警过流,有时又很正常,断电测电路板上各元件都正常,通电无使能时测各电源电压都正常,此机发生故障没有一点规律,有时经常报警过流,有时很长时间也不会报警,估计有元件老化、变质等不稳定的因素,维修也十分麻烦,由于无正常机比较,也很难找出坏元件,最后考虑到设置参数对伺服性能影响也较大,将伺服全部参数由恢复出厂值,再将各反馈增益减速小试机,暂时正常,试用一段时间后未报警,最后交工厂试用也基本正常。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维修实例
型号: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

检修: 按通电源通电,显示控温头为 PT100 型热电阻。为试机方便,将控温头改为 K 型热电偶并将其短接(方法是长按 SET 键后再按几次 SET ,直到显示 LCK ,并将其值改为“ 1000 ”,然后同时长按 SET <键,再按几次 SET 键直到显示 SL1 ,并将其值改为“ 0000 ”,同时长按 SET <键退出=通电显示温度为“□□□□”即为热电偶开路故障,打开温控表检查输入电路正常,三极管、运放都正常,主芯片是 RKC 专用 IC ,将其代换故障依旧,然后代换储存芯片显示正常,用一片好的储存器去拷贝一片储存器,装机后通电试机一切正常,最后将控温头改为 PT100 型热电阻即可。 http://www.260g.com

RKC CD701 系列温控表维修实例
型号: RKC CD701 系列温控表

检修: RKC CD701 系列与 RKC CB100 系列温控表功能基本上样,只是体积大小不同,用维修 CB100 系列的经验,将控温头改为 K 型通电,故障现象为显示温度偏高很多, 10 ℃。将设置温度设到比实际温度高很多输出继电器也不动作,首先检查电源正常,由简到繁检查各元件,都未发现有坏元件,代换储存 IC 也无效,最后代换 RKC 芯片,显示温度及各功能都正常,温控表维修价值不高, RKC 芯片贵又难买,后来将此温控表复原不维修。

楼主:
中国技术资料网[260g]工控 图纸 书箱 维修 各类资料下载!
http://www.260g.com

网友(2008-04-09):
谢谢,果然是好文章,顶一下

网友A:
好文章!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B:
不错!长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08-05-25):
很有经验,我处也有因电流互感器引起的过硫现象,初次碰到,学习了,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D(2008-07-04):
好帖啊,这些都是经验啊

网友E:
好贴但是我还没维修过学习了

网友F(2008-10-19):
哪个帅哥有三菱系统的维修说明书啊 最好有三菱系统全套的书  给我份谢谢 !!! 我的QQ49190680? 油箱:49190680@163.com

网友G:
实例分析,总结的很好。??

网友H(2008-12-15):
好贴,支持,好文章!希望大家多多发表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I:
谢谢,好文章!希望多发表

网友J(2009-03-31):
支持议一下!希望楼主以后还有好的文章共大家学习

网友K(2009-07-03):
好事,接着发.我学习,顶

网友L(2010-07-13):
先收了!再细看!!

支持

网友M:
新时代还是有活雷锋的。

网友N:
好,支持楼主 新时代还是有活雷锋的。

网友O:
学习工控的维修人员向你致敬,无私的奉献。

网友:
谢谢你了,帖子很好。支持楼主。

网友P:
很不错,支持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网友Q(2010-08-12):
支持,可以来电交流互相交流维修技术

网友R:
很不错,支持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