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供水

楼主(2002-03-23):
我想请教:在变频供水中若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水泵,而水泵的功率又较大这时,当用水量增大,变频泵从变频状态切换到工频状态之时,这个时候工频启动需要降压启动吗?诸如加星三角或其它降压方式。又问当电机的功率达到多大之时通常就不采取变频循环切换这种方式? 谢谢高手!

网友:
你的这个工况不需要降压启动,每台泵都是由变频器依次软起的. 给你一个最新的products The VLT® 8000 AQUA frequency converter can meet the majority of demands in water/waste water applications. Customers will benefit from its compact design, flexible operation (CT/VT), use-friendliness, advanced energy savings capabilities and more …. Automatic Energy Optimizer (AEO) dynamically optimizes the voltage supplied to the motor as speed and load change to maximize the motor’s power factor. Enhancing the motor efficiency results in minimizing the motor’s power consumption. Auto-ramping automatically extends the ramp up and ramp down times as needed to prevent nuisance trips due to improper commissioning. Automatic Motor Adaptation (AMA) measures critical parameters at motor standstill and ensures best possible motor torque performance. The motor stator resistance and inductance parameters are also available to simplify commissioning motors with unusual values. 2 setpoint PID process controller accepts feedback signals from up to two sensors with minmum, maximum, sum, difference, average, 2 zone minimum and 2 zone maximum calculations. Setpoints and feedback’s are directly programmed in process units. Auto-derating at over temperature or phase loss is available to keep the VLT 8000 AQUA running under unusually demanding conditions. In the event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beyond design conditions, the AQUA first reduces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if neccessary, reduces the output speed to maintain operation. The drive also automatically reduces its output frequency and power during an AC power phase loss or high phase imbalance condition to prevent excessive heat build-up in the DC capacitors and the resulting de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Run permissive protection checks critical conditions to receive a run-permissive okay signal before starting the drive. Detachable Local Control Panel (LCP) Quick Set-up Menu including the 12 most important parameters for commissioning Hand-Off-Auto function with local and remote control Large, easily readable display Large data capacity Galvanic isolation for all inputs, outputs and control cards. Built-in RFI filter ensures compliance with EN 55011 1A requirements with up to 150 m screened motor cables Open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RS 485 interface with Danfoss’ open drive protocol DC –link filters reduce harmonic distortion and make external line reactors superfluous. Load dependent cooling fans run when ambient conditions and load factors require operation. Otherwise it switches off or reduces speed depending on the drives power size. This saves energy and most importantly increases the life expectancy of the cooling fans. The VLT 8000 AQUA’s operating temperatures are: 45° maximum without derating for VLT 6002 – 6005 200V class/ 6002 – 6011 400V class IP20 40° maximum without derating for VLT 6006 – 6062 200V class/VLT 6016 – 6550 400V class and all IP54 enclosures Switch on output can be done as often as needed. It will not damage the drive and does not require extra equipment. 100% earth and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against motor failure or wiring problems Extra long cable connections cables up to 300 m (unscreened) cables up to 150 m (screened) Enclosure options Compact version: IP20 and IP54 enclosure (4—400/450KW) Motor Alternation This function allows one VLT8000 AQUA to alternate it’s output to two motors using the drives form A or form C relays and externally supplied contactors, control power transformers, etc. This function allows the user to program in a time for alternation (up to 999 hours) in one hour increments

网友A:
工频机使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控制的接触器启动,只要你认为此时不会对电网和电机造成严重的影响,就随你怎样做!

网友B: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邮编:518040电话:(755)3414868(总机)转335传真:(755)3426982 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传 收件人: 先生 发件人: 吴正华(先生) 传真: 页数: 2 电话: 日期: 2002-03-12 关于: 公司介绍 抄送: ¨ 紧急 ¨ 请审阅 ¨ 请批注 ¨ 请答复 ¨ 请传阅 先生/小姐: 您好! 我司开户资料如下: 户名: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车公庙支行 帐号:388267391000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 电话:0755-3414868(总机)转335 吴正华先生 传真:3426982 手机:13924641960 EMAIL:heryghd@hotmail.com 企 业 说 明 现迁址至车公庙,主要分为电气部及仪表部: 电气部: A.(中国区一级合作伙伴)SIEMENS 440变频器[西门子最新产品,代替MMV,MDV系列] 420变频器[西门子第三代产品,代替MM系列] ECO变频器[风机水泵经济型] B.(中国区一级代理,最佳合作伙伴)SIEMENS SIKOSTART软起动器 3RW30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绕组电机) 3RW34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三角形绕组电机) 主要特点:1.软起动软停止,起动时间为0.5~60s 停止时间为0.5~60s 2.体积小,安装方便,接线端设计精巧 3.价格经济 (华南区总代理及维修中心)VACON CX系列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斩波器) CXS系列变频器 VACON工程型变频器来自芬兰,广泛应用于重工业场合,如电梯行业,陶瓷行业,及各种低速高转矩范围。 仪表部: 代理山武,霍尼韦尔系列进口仪表,瑞士PCD总线系统,康创流量计,各种阀门。 现诚征合作伙伴,西门子SIKOSTART系列软起动器地区经销代表商! 现货大量供应,详情致电/传索取资料。 此致

网友C:
当变频转到工频时实现接触器的互锁,而电机的功率取决于用水量程及用水面积和扬程,如果功率合适,就不用逐台软起了呀

网友D(2004-06-05):
实际上大家的很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论文就是我们老总首先发表的,当时很有反响,现在这种系统已经被广泛采用,在小的供水系统中怎样控制问题都不是很大,但如果是大功率(200千瓦以上)水泵特别是在中压,大功率的应用上,就存在同步切换难或者麻烦或者有大的电流冲击等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结果导致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总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大功率自来水厂水泵控制上宜采用中压变频器与中压软起动器相结合的控制系统,不仅成本没增加多少,而且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性能:1,用软起动器控制非变频运行的电机,不存在不同步问题。2,相应速度非常快,可以为几秒—设置软起的时间。3,能实现泵停机,避免了只用变频时的大的水流变化,提高了设备的寿命。等等,有很多优点 。我们也刚做了一个大型自来水厂的项目,就是用的这种控制系统。

网友E(2008-11-24):
变频切换到工频时,若水泵功率较大,还是应该采用降压启动的方式,避免对电网过大的冲击.

网友F: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和5楼说的, 小的系统影响不大,大功率的尽量不要直接切共频, 毕竟还是有隐患的

网友G:
加软启动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说的不明白,没法给你说.

网友I:
先起先停。即先起变频泵,加泵时变频泵先切换到工频运行,再变频起动下一台泵,依次类推;减泵时先减工频泵,最后停变频泵。停机后再起动时重复上述过程,变频器循环控制各台水泵。QQ756967866

网友J:
不需要那么费劲,你可以用一台变频器,一个恒压给水专用的变频器,然后再用一个远传压力表.比如,是三台水泵,你通过控制器将压力设为0.3,然后变频器启,变频器满频后,过1分钟压力仍没有达到0.3,这时,一号泵由变频转为工频.二号泵变频起,如果仍然没有达到0.3,此时二号泵工频,三号泵变频起,如果压力达到,一次递减. 欲知详情,可加QQ512720902 或电话 024-24500022

网友K(2012-02-22):
    上海最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品牌设备电路板。提供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ups电源维修、触摸屏维修、变频器维修、PLC工控维修等服务。技术咨询:13024178619.

    我公司是长三角最早专注芯片级电路板维修技术的高科技维修技术研发企业,公司承诺:“透明的维修价格、合理的收费标准、完善的保修服务”是我们对所有客户不变的服务宗旨。欢迎各位客户朋友来电洽谈合作事宜。

    详情请登录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服务咨询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公司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601.(上海国际包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