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青岛修施耐德变频器的请联系我

楼主(2006-05-18):
我这有一台施耐德AT28变频器AC380V 5.5KW,请能维修的联系我. 13969640565 张

网友A:
上海的可以吗?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B:
将故障讲出来看有无高手帮您解决

楼主:
该变频器故障现象为:在点动状态(频率1.5HZ)正常输出电压
U-V  U-W  V-W  都在交流10~50V之间变化,设备正常运转.故障时
U-V  U-W  V-W  都在交流10V左右,设备不运转,但电机有声音,我估计如果把传动皮带拆下来电机应该转.时好时坏,该变频器由PLC通过485通讯控制,换其它正常机CPU板(和显示在一块的板,施耐德工程师说CPU板不是它),故障现象一样;供换变频器正常.
   请各位师傅指点迷军.谢谢!!

网友B:
1: 查驱动
2:查电源
  应能解决,031183919468

网友C(2010-03-07):
施耐德变频器有频率显示但是无输出

网友D(2014-08-24):
我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