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S600 故障

楼主(2005-05-06):
现在有一台ABB变频器出现FAULT,看了故障信息说是电网不平衡.电机.电缆损坏或内部故障!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救了!我也查过电网了,也把负载脱了.我实在没办法了! 希望各位老师帮帮忙!

网友A:
能详细一点么?能把显示的英文都告诉大家么?

网友B:
看变频器的保险丝吧

网友C:
你测量变频器进线三相电流平衡吗?,可能损坏的元件有NINP-61C,桥。 你可将二个桥的驱动线交换试试,看电流小的一相是否转移了,如转移了,则是NINP-61C的故障,如果不转移,则是桥坏了,桥也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D:
可根据参数21.01进行查找

网友E(2005-06-09):
我也遇见过,报“接地故障”,各方面都检查了没问题,重新送电正常,至今没查出原因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具体的原因没有检查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G:
在变频器内部输入端处有一个线圈,三根电缆穿芯而过,当缺相或三相输入不平衡时该线圈输出一个信号送NINIT-43(90KW以下为NINT-42)板,在那里整流放大处理后报警。 如果遇到次报警后应先使用钳形表同时卡住三棵(R\S\T)进线,运行时检查电流,正常时电流接近零.如果有电流或者很大(视变频器的大小),即可断定缺相。 缺相时首先检查可控硅触发是否正常。不正常时,可用排除法找出。 如果不真正缺相,检查NINT-43。

网友H:
是电缆的问题的了啦,重点检查一下电机引出线部位.我想应该是能找出来的,我单位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ABB的性能是很好的,我单位用的都是ABB600和ABB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