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修好吗?

楼主(2004-12-07):
大家好,我由于接线误操作,把220伏电源接在PLC的输入电源24V上,造成损害,再接线正确时,PLC没有反映,我不知道PLC的24V的电源和整个电路板的关系,不知道能不能以低成本来修好,谢谢高手的指点,要不我的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网友A:
如果你懂电路板维修,可以打开plc,看看保护器件(如保险,二极管,电阻等,)是否有明显烧毁的情况。

网友B:
能修好.一般PLC电源内有保护的.

网友C:
能修好.PLC的电源板和主板是分开的,你可以将插件断开,测电源板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有电压,应查主板上你接入220V的端口电路有没有元件被击穿。如电阻,二极管,光藕等。

网友D:
哈哈,这次惨了吧,扣工资了吧,哭了吧,坏了吧,快快请教专家吧,我是新手,什么也不懂,只是来窜门,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