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变频器无法调速问题!

楼主(2005-09-26):
这有一台富士变频器,不运行的话频率可以上升下降(各种给定方式均可),运行后频率就变为0.00无法上升。请教有谁能解决这个,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全国劳模,也无法解决(高手!!!)。请大家不吝赐教。 此致 敬礼!

网友A:
你那富士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我能帮你,我的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FUJI那个系列的,7、9、11的?应该是主办上的问题。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主板呆在能力不够,重点查一下能够测得到的电容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