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关于东元变频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5-01-29):
请教,我这有台东元的CT2000变频器3.7KW报OCS故障,一开始运行了半天很正常,把它装起来又报警了。发现模块4路驱动电压有波动(应该是20V很稳定),这种变频器是反击式开关电源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请大家多多给予帮助。

网友:
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系列的? 留个电话号码。

网友:
CT2000应该是台湾九德松益的变频器,详情请登录:www.flgk2000.com或联系0769-7935680

楼主:
你们网站我看了,维修设备比较落后。我不大放心。

网友(2005-04-11):
问题解决了吗? 东元变频器的代理--青岛汇达 0532-3811202

网友A(2005-12-25):
请问高手,东元变频器7300UV的数据设定器显示模糊,出现零星的显示是什么问题?换一台好的数据设定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