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嚣叫声。

楼主(2005-05-14):
变频器时常会发出嚣叫声,有时是开关管有时是变压器,有时是模块。用示波器开波形,发现载频比较底,人耳能听到。原因无非是过励磁,IGBT没有完全导通所致。请教有没有能解释清楚的朋友对照变频器的电路给我们大家分析讲解一下。(不说理论,结合实际遇到的情况)

网友A:
增大载波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刺耳的金属声音吗!?? 我觉得也应该增大载波频率! 有的可以增大到14.5K

网友C:
一般是会在变频器后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机上产生啸叫。变频器自身逆变开关的声音应该比较小,因为当今IGBT的开关频率做得比较高了,这也是所谓“静音式”变频器的含义。 后面器件上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变频器载波频率较低时,输出波形的低中频谐波分量比较大,导致铁芯等振动,谐波分量在磁路中交变的声音。载波提高到14kHz以上,基本可以达到静音。但注意载波频率过高的话,变频器带载能力响应下降。

网友D:
一般小功率变频器载波频率都可以作到16K以上,功率越大载波频率越低,200KW以上变频器一般只有2K,确实象楼上所说,载波频率太高,变频器过载能力下降,以及高次偕波增加,可能回影响周围设备的使用,当然也有不法之徒将变频器载波频率调的很低,为了得到大一点的过载余量!实际是将变频器以小充大!

网友E:
多大功率?什么品牌?这些都很关键。 实际载波频率在8K以上人耳已基本没有感觉(实际上现在各厂家用的EUPEC之IGBT,载波频率在10K以上可靠性会降低),而且载波频率主要影响电机的噪声,并非变频器。 功率较大之变频器,由于电流大、且含高次谐波(载波引起),变频器内部各导流体之间会有交变应力(主要是铜排),如果设计固定不好,变频内部会发生高频嚣叫(以直流铜排为最)。 这属于变频器的设计问题,并非使用问题。

网友F(2009-10-30):
我安装了一台30kW的风机,工频时没有啸叫声,变频时远处听不到风机声却可以听到尖尖的啸叫声,开始还以为是人家轴承缺油造成的,后来工频变频比较才发现应该是变频的电磁噪声。载频开始为2kHz,后来设为4kHz,但是我没有在那里监视设备,不清楚后来的效果如何,相信应该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