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SB40 15KW FL故障

楼主(2005-12-22):
   一台森兰SB40 15KW上电带4KW电机正常,但带15KW电机启动电流就会有26A左右,变频器马上报FL故障,外部肯定正常。模块也是好的,光藕输出波形正常,是不是霍尔有问题,还会是有什么其他原因,请叫霍尔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什么可以带替?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怀疑是输出不平衡

要判断霍尔有没有问题,就先把反馈线拔掉。看看是否还报警。

楼主:
这个毛病很是奇怪,我这也有一台和上面的一样的毛病,问很多人也解决不了,关键是这种电流型霍尔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好象很难买到啊。

网友B:
变频器应该没问题,把叁数初始化,不行换一台电机试试,没合适的电机可用不大于22KW的电机空载,注意测试电流并和工频做比较。还有就是检查温控 开 关或将其短接试试

网友C:
电流检测用的就是普通的互感器,并不是霍尔。此互感器不会导致FL保护。你可先初始使变频器,设F67=1 看看是不是因为参数设定不正确导致,如还要保护,应该是下面的驱动电路有问题,另外查模块6个控制极G,E间的电阻是否有变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