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见的艾默生故障E010。

楼主(2005-03-19):
艾默生变频器常见的故障E010能复位,驱动板的输入光耦有问题,但我却不知道怎么确定是哪一相有问题,只能全部换掉,请教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才能确定是哪一相光耦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测量波形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V相的驱动电路上方有铜排,根本就不好测量。把板子拆下来通直流又不能消耗掉剩磁。

网友B: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3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