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6RA70调速器 控制电压主板的 原理图

楼主(2005-07-29):
如题:我这里有台用户发回的西门子6RA70 78调速器,控制电压主板已烧毁,后换上维修回来的主板,只上控制电源,将我两块显示操作面板烧毁,经查烧掉了显示面板上的DS1488M 通讯转换集成块,集成块的1脚(Vcc-)、14脚(Vcc+)已被击穿,哪位工程师有该主板(型号C98043-A7002-L1)原理图的能否E MAIL一份给我,

网友A:
如果有谁能给,我也想要啊!

网友B:
请问PLC控制和变频器是分开的吧 有直接内置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C:
6R70的电路并不复杂,讨厌的是那几个封闭死的变压器。看板的反面,是用UCC3570还是UCC35701?看震荡频率与输出波形是几K几伏。021-56711165,13003108495

楼主:
继续请教lhb兄,如看了你所说的电压脉宽调节器及另两个参数后怎么进行下一步! DS1488M的输入电压是 +15V -15V,现在还是怀疑调节或是整定出来的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