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楼主(2006-04-20):
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电容)         ,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
12.逻辑运算中,A+AB=            。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操作训练。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47.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A:
挺难呀!不知道有题库没?

网友B:
有没有标准答案啊,好学习学习。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顶,顶,顶

网友C:
是真的,我去年把技师考出来了,得了76分,一个班还有半数的人没有通过,还得花200元从新补考

网友D:
有点难度哦!~!

网友E:
去年我也考出技师证了,感觉没啥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