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

楼主(2005-11-23):
各位变频高手,小弟才入此道,遇一难题,一风机所用315KW富士变频连烧2台,第二台上去只运行了两天,故障现象为整流模块炸掉,电源板上有的铜线都被烧掉,烧得一团糟,但逆变模块正常。我量电网正常,现电机直接接3相电源运行20多天正常,电流平衡,温升正常。小弟百思不解,为何会连爆两台大变频,担心新变频再接上还会出问题,请各路高手帮忙分析可能的原因,以及该如何避免。

网友A:
最好找一位变频器技术员到现场查看,估计是输入电源问题,如电压不稳、开关打火,是否自已发电?变频器用多久?

楼主:
第一台用了一年多,第二台是新的,大型企业正常电网

网友B:
主要查查电源输入回路 的空开和接触器有没缺相 接触不良

网友C:
从哪买的?确认是真货?不会买到了假货吧?

网友D:
在输入端加AC电抗器,大多是输入电源问题

网友E:
支持楼上的  输入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F:
富士315P以上为订货产品。保修期内可现场服务。

网友G:
输入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H:
这种情况最好找卖的代理商现场给你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