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变频器电机严重发热

楼主(2005-02-24):
220v单相变三相变频但电机严重发热,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问题如何判别?谢谢!有一台同样的却正常.

网友A:
检查变频器V/F曲线参数。

网友B:
由于变频器独特的输出特性,所以会使电机发热,但是太热就有问题了, 建议:良好的接地,在输入侧接滤波器,降低载波频率,降低转矩提升功能, 不管结果如何,望发贴者能够告知处理结果,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C:
看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正常,机械有否问题?

网友D:
没错,检查变频器的 v/f参数,看看最高电压设置为多少,

网友E:
看看电机的接法是否有问题。

网友F:
这是一台工业缝纫机没法看v/f曲线,刚开始也怀疑电机,因过热烧掉一台电机,变频器却设坏,现电机及机械正常,静态测量变频器内器件正常,我再做好接地试一试,为什么另一台好的?正常后再发贴,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B:
变频器 长时间低速运转时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 大功率的带小电机 而有把变频器设置为自动转矩提升的话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G:
我遇到过。220v单相,电动机容量很小吧?小容量电动机的通病,电动机质量可能不太好!参数不管咋设也没用,最后不得不把电动机改为星接(电动机负载较轻),没想到问题解决。

网友H:
不懂,蹲坑观望ing

网友I:
电机现在是星形接法的话就改成三角形接法 也可以两台变频器互换一下试试 该电机是否转子移动

网友J:
在变频器运行时,进入监视菜单查看一下是不是"正常运行时电流很大,而电压却很小"

网友K:
估计实际电流跟散热不成正比,其他机器好的你就看看VF曲线

网友L:
呵呵,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网380V电压不稳定,波形畸变\叠加,造成变频器内部功能损坏,使得输出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玄波,加杂了大量的无用波形与高次波,这些波形在电机线圈内形成大量无用涡流磁场,即阻碍正常的旋转,也形成了大量的热量,使得电机负载加重,电流过大,烧坏电机. 我就遇到过2起这样的事例,LUST的变频器输出到7.5KW的电机电流14A,烧掉了2个轴承,后来我直接用380交流电接电极,9A电流稳定工作,发热量大大减少,一直用到现在都很好.

网友M:
应该检查一下电机的接法。再一个就是参数是否调对。

网友N:
欢迎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021-66111631

网友F(2005-04-01):
电机是永磁转子,定子为Y接法,线包发黑了.磁极正常.接正弦波50HZ不能正常运转振动很慢运转,确定是电机问题,但线包没有绝缘问题好的.参数不好调整的,楼上师傅建议改三角型试试.

网友I:
电机转速慢的话建议加独立冷却风扇,我估计你的电机已经损坏,在50hz运行时测过电流的大小及平衡吗?

网友F:
各位师傅好!今天将变频器对换了,电机还是发热,另一台电机好的.将电机直接接三相电电机振动转得很慢很慢,用在变频器上正常的.拆开电机:电机转子是4极永磁外包不锈钢,定子与普通电机一样,在按"第,童心依旧"的方法改三角型接法时用摇表测量发现有线间短路.现重绕,没试.

网友O:
本人低价出卖一台全新富士G11S 7.5KW

网友F:
今天将重绕的电机用50HZ交流电试验转速比修前快了.无明显振动但还有振动声音.装在变频器上,还是发热.而且电流很大,有杂音了.过流保护动作.电机参数:转速5000转/分.电流2.3A,功率750W.4极.原来是双线并绕的,因没有线这次重绕改用了单根.再次重绕后试验结果我再发贴.

网友P:
韩国产HSDP型电动机(93KW,380V,179A,10极,578r/min)机壳上显示星形、三角形接法均可,但铭牌上未标出两种接法的适应电压。请问我该采用哪种接法?

网友Q:
输出电缆太长,协波分量太大

网友R:
你用的如果不是变频专用电机,长期工作在低频,风扇起不到散热作用是会发热的,应提高变频器运行频率.

网友S:
把电机好好检查一下吧。100%是它不行。

网友T:
检查电机线圈间绝缘电阻是否存在绝缘不好,应外电机是否长期工作在低频。

网友I:
还没有结果吗?

网友U:
好久没有上工控了 我又落后了

网友F:
现在确定原来的电机没有坏,现在重绕了故障以旧.换该设备专用电机好了.

网友V:
变频器是把直流变成交流,由方波组成,变频器参数中有一项参数是关于设定方波的频率的,一般是2.5kHz,可更改为其它频率试试。另外,电机的本身性能是否还好?不仅是绝缘电阻和工作电流,还有磁特性,气隙是否变化?

网友W(2005-05-05):
我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我现在在写毕业论文,内容是三相电动机的单相运行,我觉得好难啊,无从下手,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
我最近遇到也遇到这么一情况。5.5变频器拖动5.5风机,三角形接法变频器报过压,星形接法报过流,多个风机调换,故障依然。现场电压420-440V,且不稳定。 处理:三角形接法,降低变频器输出电压至400V以下,输出曲线设为风机泵类曲线。 问题解决。 对变频器、可编程和自动化产品方案感兴趣的人士请与我联系QQ:199343485 343148417

网友X(2009-12-16):
各位同行师傳好请问我有一台泜尼厼的变频器拖动一台风机丶为什么电机的噪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