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不同的变频器可否公用直流母线

楼主(2005-06-23):
使用两台功率不同的变频器,各自带动相匹配的电机,但是直流母线对接;另外有向直流母线供电的整流装置。想请教有经验的师傅,确认此种方法可否?

网友:
没有使用经验,但我认为应该可以。相当于从一个直流电源取电啊,你用多少取多少啊,前提是你的整流装置容量必须满足变频需要的总容量的要求。

网友A:
母线要分别加快熔.

网友:
可以吧 我们单位好象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B:
没有问题,很多大的单位做的是直流站,集中供电,母线要分别加快熔,

网友C:
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真的我没做过,但分析来应当可以

网友:
如果功率差别比较大,最好不用。功率相近还可以。不同型号的变频器使用时最好要仔细些,因为有些是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
每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前都要加快熔。

网友D:
可以用,我在几年前卧螺机的控制系统中就是这样用了,包括三垦、艾默生都用,不过,两台电机的功率要有4~7倍的差距,而且,在共用的直流母线上必须安装快熔!

网友:
可以用,我看过纺织企业用一个整流柜供给64台变频器用,变频器容量从1.5KW到11KW都有.

网友B:
我忘了,如果功率差的很多,要加电抗器,因为有个均压问题

网友:
可以这样做的,不过变频器之间最好加一些保护如快熔、电抗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