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省电原理

楼主(2005-07-19):
一直以来老是听前辈们在说用变频器可以省电,可是省电这个概念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与客户交流实现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能否把变频器省电的原理告知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单从马达控制的角度理解:变频调速节能与否是相对于其他调速方式来说的,比如异步马达的控制,马达的转速为n=60*f*(1-s)/p,可以看到,改变马达转速的方式有三种:(1)变频(f)调速;(2)变滑差(s)调速;(3)变极(p)调速。1和3都是高效的调速方式,而相对而言,2方式(如调压调速或绕线式异步马达转子调阻)通过改变转子滑差功率损耗的方式调速,会有能量消耗在滑差功率上,因此2比较低效;但是如果把滑差能量回馈电网,2方式又变成了高效的调速方式,这就是串极调速的方式。但是使用2、3的高效调速方式,操作却不如1方便,如串极调速需要串调装置,变极调速需要可变极对数的电机。随着电力电子的发展(特别是逆变器的发展),变频调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流了。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风机、水泵中应用变频器调速从而调控流量的方式确很节能。这是相对于传统的机械方式调控流量来说的。当其转速降低时,对应工况点的流量、压力、轴功率分别下降,这就是变频调节方式可以大幅度节电的原因。   这是我的理解,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B:
变频器的省电原理是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轴功率与转速三次方成正比的原理,转速和输出频率成正比。例如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0HZ,相对于50HZ来说,轴功率=(40/50)三次方*原轴功率=0.512*原轴功率,很节电的。但越接近满转的时候,节电效果越不明显。

网友C:
楼上二位说的都是一部分,但是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