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5-06-24):
请问伺服电机是否可以用变频器控制,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不过我们这里用过好多的伺服电机,和变频器,但是没有互换过

网友B:
不可以,伺服含有三环控制,PI调整直接做好的

网友C:
那变频器配置的电机 是什么样的 就是普通的电机吗 还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D:
不可以QQ342135421 010-62632247

网友E:
没有这么用过。 听说CT的变频器可以选择是用伺服电机还是三相异步电机,不过我没用过CT的,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F:
问这个问题,要么有些概念不清。要么是个高手,来考人么。

网友G(2008-08-27):
你们都说不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驱动器和编码器和电机一起工作,这时如果用速度模式,驱动器发脉冲,是电机转动,只控制快慢。那就是想变频器一样了。

网友H:
你光说“觉得”。。。,试过吗?别烧坏驱动器!要是可以代用,那伺服驱动器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全用变频器的了!

网友I:
我是新手,能发一份台达伺服器的接线资料给我吗?

我将不胜感激!我的邮箱zengtao2008@21.cn.com

网友I:
我和8楼的看法一样!

网友J(2010-03-29):
我是一个初学者,首次使用台达A2伺服 说明书里说可以用全闭环,但我怎么设置不好参数,请教各位大侠,应该怎么设置,我用的是台达A2 750W 伺服电机,然后40比1的减速机在减速机输出轴上连接一个2000线的旋转编码器,要求输出轴8等分,

上位机接点接通一次,伺服电机启动,然后编码器转8分之一转,伺服电机停止。如此循环使用。  万分感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