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变频器及电机?

楼主(2005-06-27):
我厂有一台机原经减速电机后通过皮带传动给主轴(原电机功率15KW),因减速器是齿轮传动,齿轮经常崩。现打算用变频器使电机减速至350-400R/M,以保证主轴转速不变,选用电机为Y200L-8 15KW 额定转速730R/M,请问:变频后电机功率、电流、转距为多少?我这样选能用吗?

网友A:
变频器+电机+减速机+负载 可以用 QQ:11280899 TEL:13098806524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减速机可以替代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减速机必须有,否则,光加变频器,其特性变软,转速可以达到,但是,牺牲的转矩;

网友C:
您使用的是8级电机,变频器运行频率大约在25HZ左右,由于8级电机电流比较大,再综合考虑过载系数问题,建议将变频器升高二档,选用22KW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没有问题,可以将减速器去掉!不影响原工艺及性能!

网友D:
不知你的电动机拖动的什么机械,用到减速机我考虑启动力矩不可能太小,把减速机去掉危险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