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6-13):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空载情况下一起动出现F002过电流错误,测量模块完好,请问故障出在哪?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9214-0DA40(MICROMASTER),启动后频率显示正常,但无输出,请问故障出在哪?

网友A:
如果你是用户就不要自己搞了,赶快拿去修吧,不然你会后悔的. 你是杭州的吗?还是哪里的?

楼主:
我是上海的。你们能上门修吗?

网友A:
修变频器上门有俩种人:1是傻瓜了+饭桶才上门 2是神仙了

网友B:
一般而言驱动故障的几率比较大些,如果是用户的话,还是送维修的比较好

网友C:
F002故障: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超过3S的最大预充电时间。 解决措施: 检查电源电压; 与P071线电压相比较,检查直流装置上的整流/回馈单元; 整流/回馈单元必须先于逆变器投入电网。

网友D:
我可以上门维修(江、浙、沪地区),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的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E:
空载时进线电压是否过高? 请检查一下!

网友F:
你的变频器是贴在线路板上的吗?如果是,就是接触不好,搞不好就拿来上海中山南二路555号309这里,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021-2887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