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变频器

楼主(2005-07-11):
由于电机所卷纸越来越多,半径增加,用变频器能否使所驱动的电机的卷纸的线速度恒定呢,哪一种变频器比较好用呢?怎么设定?

网友A:
你好,你所说的功能有不少变频器都有,控制使用恒功率方式,西门子有种模式好象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你可以去西门子的官网上看看,没准有帮助.

网友B:
一定可以实现的,具体的要咨询厂商的。

网友C:
要想控制线速度,就要检测线速度,可以检测半径,也可以想办法直接检测线速度,要根据现场实际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