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电机频率最高只能是49HZ吗

楼主(2005-06-20):
我这儿用富士变频器控制160KW电机实现恒压供水,当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时,电机达到工频很不稳定,转速变化,但设定为49时以上问题基本解决,不过电机达不到额定值,请教这是不是普遍问题,是不是为了消除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振就必须以降低电机额定为代价?

网友A:
频率应在0~100HZ这内都行呀,是不是电机不行呀?或变频器相关参数设置不对呀

网友B:
电机达不到额定值是指铭牌的标称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无所谓啦,如果不是,那你要检查一下参数设置问题了

网友C:
50Hz时电动机和水泵等设备发生了共振,改变系统结构,改变共振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应该是产生共振,可以适当调节输入输出口阀门开度,以避开此点. 再说对使用方面来说无所谓了.

网友E:
在变频器上设置参数来避开50hz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