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变频器和交流电机

楼主(2005-08-03):
我想对6台三相感应式交流电动机(4P,200VAC,50HZ,总功率小于400W)进行调速控制,选用了一台400W的变频器,工作频率在8Hz-45Hz之间,用外部电位器实现调速,请问是否合理,有何注意事项望指点...

网友A:
6台三相感应式交流电动机的负载情况和调速要求是否一样,用1台变频器同时驱动6台三相感应式交流电动机的方案不妥。

网友B:
这个东西主要不是看功率,因为这是一拖多,主要是看电流!

网友C:
变频器一拖多 要考虑负载是否平衡,变化是否一致。也要注意动力线的长度不要超过变频器的允许范围。

网友D:
将六个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加,然后乘上1。2(经验系数),和400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相比,若小于则一般没有问题,若大于则变频器功率需放大。 若六台电机对于同步精度要求较高,这种方式也不行。若只是一般调速,一拖多可以。

网友E:
你可以到www.dq86.com的变频软启论坛看看。 有详细的介绍